请高手帮助 磐英8K800L开机跑F 先谢过

楼主(2009-12-03):
供电都正常。BIOS 也刷了

网友:
救命啊 谁帮帮我啊 !

网友:
楼主搞定了么
我这里也有一块啊
一样的啊
如果你搞好了说一下呀

网友:
换I/O测试下啦~~!

网友:
CPU右边有个好像是8282的芯片,换一下

网友(2010-03-22):
我今天 修到 磐英8K800L开机跑F 复位灯常亮 是 内存卡口 下的 9916H 和 R534 R518 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