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56,266的坏内存,有三分之一已经到了报废期

楼主(2009-12-03):
按维修中的平均统计数字,产于2001至2003年间的,频率为266Mhz,DDR1代256M容量的内存,不论是8bit单面、双面,还是16bit单面,坏内存中已经有三分之一报废。一条坏内存中有6颗以上的颗粒损坏,即可认为报废。它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电子产品5年使用寿命的设计标准。如果你在维修中可以修好上述内存中未报废的部分,它们的平均使用寿命,最多还可以维持1至2年,属“超期服役”。

网友:
那不是传说中的电子拉圾啊,我也有一台这种的机器,还是用DDR1代的内存呢,看来我要快点卖了才是。

网友:
电子元件理论上只要不超过额定电压电流和连接脚损坏是不会出故障的,这是电子元件的特性解定的.误导

网友:
家用的应该会好一点吧。用的比较少

网友:
我觉得-H的颗粒稳定性比现在这些打磨的好多了 只是不知道那些把-H的颗粒怎么写成DDR400的 我写成400只能在CPU是100的外频的电脑上骗人 跑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