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 m2主板跑C4.内存时钟电压三个0.4V三个2.14V

楼主(2009-12-03):
联想c51g m2主板跑C4.
用打阻值卡上内存槽测得每组时钟电压为一个0.4V一个2.14V
内存供电2.56V  。系统总线电压二个都是2.62V    上拉电压1.3V
测数据地址线阻值正常
CPU供电1.41V
NB供电有1.25V   3.3V   2.6V

网友:
请高手帮帮忙呀。在线等 。
自己顶下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个维修思路呀。谢谢了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换个CPU和条子试下,然后刷个BIOS,再不行煮一下N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笨笨辉的回复。我试了下。换内存还是一样。手头没有CPU换。就没有试。致于煮NB那要明天和顾客谈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