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下午就修这个内存还是修报废了

楼主(2009-12-03):
用RST测一根256单面的内存条,结果显示是第7  和8两个颗粒坏了,换了2个颗粒上去测试还是这2个坏了,又拆下2个换上去,这下好了检测卡显示AF了,不干心又换了2个上去,检测卡到C1不动了几秒钟后自动重起,加焊了N遍还是不行,最后修的软件都没法进去,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温度350,风速2档,一下午就修这个条子,最后修报废了,郁闷死了

网友:
不会吧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没遇见你的情况 你是不是排阻损坏了 另外主板是什么?母条多大的 焊工 这些都是影响元素

网友:
焊工,焊功。

网友:
我用的是杂牌865GV,母条是128的,助焊用的是在基地买的焊宝,

网友:
像你这种现象如果不是排阻有问题,大多都是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条子的排组是在板里的那种,吹的时候对着吹了,怎么量好坏

网友:
还是你的焊工没有过关。

网友:
拆下颗粒 找到电阻的两端 用表量
一般这种板我不用 拆下的直接扔
要是电阻损坏 用小刀把PCB绝缘刮掉 从新上锡 用贴片电阻代换

网友(2010-02-24):
不是吧 这样差劲

网友:
看我的 我功夫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