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 KB910Q B4 芯片带不带程序

楼主(2009-12-03):
问下ENE KB910Q B4 芯片带不带程序 原来的爆了,机器能亮 ,就是到LOGO 就不懂了 键盘貌似也不好使,估计是死机了。
芯片

网友:
遇到过的 板子上,目前没见过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我换过,不带的,但是你换的芯片组要同一牌子啊

网友:
就是一普通的键盘控制IC吗还是有其它的I/O控制

网友:
他应该是个EC吧?

网友:
换开机芯片也要看芯片组吗?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下次还真得留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