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kt-151显示器无图像

楼主(2009-12-03):
请大家帮助,一科特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绿灯亮灯管也亮偶而屏上能看到图像但是亮度不够亮,大多时间时看不到图像的。但到后来一点图像也看不到了。请帮助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有照片,LZ的描述跟我维修经验有矛盾的地方,不好判断。如果LZ能确定无图像时,灯管仍然是亮的,那不是驱动板问题就是屏电路问题,先把这两者区分开。科特用的屏都不算特殊,都能找到通用板来点。

网友:
看情况是有虚焊的地方了,或是电容不良。你检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松了,再就是检查一下屏电路,将几处大电容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