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LENOVO M7120工作中不断重启故障排除一波三折

楼主(2009-12-03):
上接以前发贴: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127&highlight=

当年修的机器又回来住院了。时间大约过了三个月吧。

情况和当初来时一样,复印时不断重启,有时不工作也重启。

这次还是按上次方法,换了1117-3.3,还是不行,与人沟通,说电容问题,把板上电容基本都换了,情况好点,我检测,打了一本书,没有问题。客户拿走。没过两天,又回来了,故障依旧。我测:打印没有问题,只要复印,就重启。这次没有急于下手,开始分析原因。
观察主板,怀疑扫描部分问题,仔细查看电路(在放大台灯下,看得眼镜直闪金星),发现扫描驱动芯片TB6577AFG好象锡少得可怜,可能存在虚焊。由于是无铅工艺,芯片加焊难度大,用936焊台上锡,一不小心连脚了,好不容易用吸锡线去掉,上机试,说MAIN BOARD ERR,这下坏了。前些天回来BGA机,于是用下加热将板子加热到185度,上面用快克风枪吹,将芯片取下,重新在引脚上浸锡,在焊盘上浸锡,再上BGA焊台将芯片焊上,这次检查锡点饱满,于是上机测试,这次好了,不再重启了。

分析:由于芯片虚焊,在扫描工作时,造成工作不良,使机器重启。以前维修没有发现这个原因。

网友:
打印机能修到这个程度厉害

网友:
昨于又有一台M7120来,说是不打印。检查发现是缺粉了。但检查中发现有轻微的重启,不明显。

等着,可能不久的一段时间就会来住院了,到时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