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S533主板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9-12-03):
一块 华硕 P5S533主板本来CPU电感线圈严重烧毁,接近CPU12V供电,供电上下管也烧毁,经更换清理电路板,可开机,却在进入系统欢迎使用画面卡住进不去,并没死机,北桥温度有点烫手,会不会是北桥出问题了!
华硕
cpu

网友:
这个线圈好象接反了也不行.

网友:
不会吧,难道线圈也分方向?

网友:
硬盘系统都试过,内存也换了,已确认是主板不良引起的!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处的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呀,还有测一电源管理IC的脚位,看是不是有的不正常呀

网友:
电感线圈有的地方是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