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屏有水平花纹

楼主(2009-12-03):
一15寸显示器开机绿灯亮,也显示图像但稍为有点暗还有水平纹闪,请问大家什么问题帮助

网友:
电源质量不好,,滤波不好

网友:
查查屏线是否有异常

网友:
查查屏线   和驱动板
  要不换个通用的试一下看还有没有那种情况

网友:
换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