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颗粒内存RST检测故障码却出在第二区

楼主(2009-12-03):
我的一条4 颗粒内存,4个颗粒的发布是1、3、5、7区。用RST检测的时候故障码却出在第二区。第二区是个空位没有安装颗粒,因而学生不知道是哪一个颗粒有故障。希望老师们指教。

网友:
我顶。什么内存也不说,SD?DDR? 4颗的说明每颗是16bit的。怎会分布1357???狂晕!

网友:
DDR1代的内存,4颗粒子分布在1、3、5、7区的位子。用RST检测的时候故障码却出在第二区。第二区是个空位没有安装颗粒,因而学生不知道是哪一个颗粒有故障。希望老师们指教。
前边把分布写成了分布请原谅。

网友:
1区的就代表1和2,你测的2区有故障,就代换或重焊第一颗芯片吧。

网友:
按4楼老师指点补焊第一颗粒后故障排除。谢谢4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