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7L2 17寸液晶通病怎样解决?

楼主(2009-12-03):
联想 LXH-GJ17L2  17寸液晶有时显示正常,有时不正常,有时正常时突然变成花屏,有时花屏时,图像跳变多次有时就变成了正常,有时用一天都正常,都说是屏坏,我换了驱动板(不知换的板的MCU程序是否100%是好的)故障依旧,网上说可修,因为此种型号三年后才出此现象,所以我也认为可修,但不知如何修,望大家给些经验。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说。
    可以试着把屏线拆下来,屏的接口处用镊子轻轻来回刮几下,屏线用橡皮擦擦,再小心装到位,如果问题有所改善,就是接口氧化造成,否则可能屏有问题。
    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
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要说屏的型号,相同型号的显示器经常用不同的屏的,这个问题怀疑是屏,只有看这种屏有没有通病

网友:
此款液晶屏的型号是HT17E12-200,不知此屏有没有救?

网友:
这款屏有这个毛病!软排线开胶!得重新热压!

网友:
北京一维修店这样写的:
“专修灰色联想17"液晶显示器型号为LXH-GJ17L2, LXB-L17B
     专修黑色IBM 17"液晶显示器型号为6734-AB1
       上述三种型号的17"液晶显示器,用户使用三年后,会出现一些相同的故障.表现为:液晶显示器显示花屏,显示器亮度变大,图像无法显示,整个屏幕变成白色.另外还会出现许多竖线和横线,线的颜色有白色,有绿色,有蓝色,有红色等.也有一些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出现上述故障.
       本维修中心已把此故障成功克服,它是因为液晶显示器的液晶屏损环引起的.上述两种显示器,它们全部采用韩国现代和北京京东方合资生产的液晶屏.以下这些型号的液晶屏容易出现此类故障:HT17E11-100, HT17E11-101,HT17E11-200,HT17E11-201,HT17E12-100,HT17E12-101,HT17E12-200,HT17E12-201.HT17E13-100,HT17E13-200,HT17E13-101,HT17E13-201”

不知他们是不是重新热压的?如是,一般的工具能做吗?如能,如何做?

网友:
掌握技巧就好咯。多收点垃圾练习下

网友:
这个液晶是我06年花了230块收的,直到现在还没搞定,每当有点“灵感”,不忙时,就搞搞,总感觉这个屏,可修出来。希望有实际解决此故障的同行朋友,给些经验。

网友:
朋友们,这款液晶还有的修吗?期待中!

网友:
今天刷了个MCU程序,故障依旧,是不是屏的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呀,不过我没修过这样的

网友:
不知道,屏上那个排线脱胶了用胶水和胶布粘一下能用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