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包845GLCPU主供电高求助!!!!

楼主(2009-12-03):
本人接手一块845GL工包板,可以点亮但还没自检完就死机了,屏幕一闪一闪,闪第三下的时候就花屏了,我手上刚好又有一样的主板,我对着测了一下,发现是CPU电压高了一点点,别的电压都正常,1。7的CPU是1。75,但是实测是1。83V,换过别的CPU都是一样,电压都比正常主板要高出0。8V左右。RT9241B跟9602都对换过了,电容也换过了,上下管没换,因为上不同的CPU电压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上下管应该没坏。有没有高手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指教一下?在线等哦

网友:
思路错了吧。电压正常的

网友:
老兄说说这是哪里有问题了呀?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市面上的有些一线板CPU电压也比标准的高

网友:
那开机到检测4个IDE设备那里就死机,然后一亮一黑这样闪几下,有时闪很多下,有时闪一两次就花屏是什么意思嘛,花屏了还是在那里一闪。。一闪。。。一闪。。。有时候还跑到25就不跑了,要按一下复位才可以。真是搞不明白了,我修主板都得不是很多,这种问题很少见哦,还请各位走过路过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集成显卡的主板很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呢

网友:
要是花屏死机的话-------------我想也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