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ER2003装不进OFFICE2003

楼主(2009-12-03):
我上次在一家公司装了个SERVER2003系统做好 安装OFFICE的时候说是缺少组件什么的·?

我以前也安装过這系统  也能装进去OFFICE的  这次怎么安装不进去 请教下各位老师  讲解详细的  怎么解决 谢谢了先

网友:
你安装OFFICE里提示你什么呀~
你不说清楚点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是啊!最好截个图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 发帖的时候过急

提示  缺少组件  请到控制面板 安装配置与组件

网友:
光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0-05-24):
在做系统是有没提示什么错误,或者是卡了一下

网友:
   后来解决了

  我安装完整版的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