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飞赛马7160轿车ECU维修一例——转贴

楼主(2009-12-03):
一辆2004年产哈飞赛马7160轿车,行驶里程1万多km,该车长途行驶归来后,拔下点火钥匙发动机不能熄火,车主只好挂上挡,用制动的方式使发动机强制熄火。
        车辆进厂后,笔者检查故障现象确实如车主所说,同时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当点火钥匙从ON位置转到OFF位置时,发动机不能熄火,但是仪表上的安全带指示灯和手制动灯亮度变暗了,而且ABS灯和安全气囊灯始终点亮,因此初步判断点火IG线与常正电线B+之间有短路的地方。笔者拔下点火开关的插头后,发动机仍不能熄火,目视发动机舱线束和仪表板下的线束未见异常。哈飞赛马采用了三菱技术,以及CAN-BUS数据总线技术,因此检查起来比较复杂。而且该车又是新车,车主要求不能大拆,只好先采取简单的方式检查。依次拔下位于发动机舱内熔丝盒中的熔丝,当拔下18号熔丝时,发动机熄火了。
        难道是18号熔丝控制的部分有与IG线短路的地方吗?查阅相关资料,18号熔丝是为车顶灯、车身控制ECU、前ECU、转向柱ECU、点火钥匙照明灯、时钟、收录机以及发动机ECU提供常正电电源,由于18号熔丝(R-B线)为这么多元件提供电源,该线的走向就太多了,究竟是通往哪一个元件的R-B线与IG点火线之间短路呢?笔者检查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不过在收录机右侧出风口后部找到了18号熔丝的R-B线向各元件提供电源线的转接点(实际线路中是连有多根线的插头和插在它上面的一个内部每个脚相互短路的插头),也就是B-08,当拔下该短路插头时,发动机能正常熄火了,这就说明短路的地方不在主线上(从18号熔丝至该短路插头的R-B色的线),而是在其分支上。拔下点火钥匙,从蓄电池正极上引一根线,分别与短路接头上的分支线相连,当连接到该接头的7号接线柱上时,仪表上的指示灯亮了,这说明故障点终于找到了。
       从电路图上可知,短路插头中7号接线柱上的线通往转向灯组合开关内的转向柱ECU,当拔下转向灯组合开关上的插头B-49时,故障消失了,这说明短路点在转向柱ECU内部。18号熔丝控制的R-B色线通往转向柱ECU插头1号脚,点火开关的IG1通过驾驶室内的2号熔丝,再通过B-W色线到转向ECU插头B-49的9号脚。拆下转向柱ECU,测量出1号脚和9号脚之间有87Ω的电阻,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笔者还发现转向柱ECU上的二极管D2发黄(图1),测量D2发现其内部已经短路。由于手头没有这样的贴片二极管,只好暂时将其去掉,装上转向灯组合开关后,试车故障消失。

    拔下点火钥匙发动机可以熄灭。但是去掉D2后,前照灯自动熄灭功能消失,即如果前照灯没有关,当拔下点火开关时,前照灯不会自动熄灭,而是需要手动关掉。车主说这个功能不要也无妨,因此到此维修完毕。
        回顾故障原因,由于二极管D2短路,常正电通过D2到达点火开关IG线,因此关闭点火开关后发动机无法熄火。又因为D2短路后还有一定阻值,因此关闭点火开关后安全带指示灯和驻车制动灯亮度会变暗,这也是测量转向柱ECU的1号脚和9号脚之间有87Ω电阻的原因。

网友:
这个实际上不是单纯的ECU维修,而是在了解哈飞电路上进行的判断。

网友:
感觉都在摸,没有电路图。蒙的成份太大了。

网友:
这个不是蒙的,告蒙是玩不长久的。

网友:
很明显修理者有整车的电路图,至于ECU电路图,一般是非常难得到的。

网友:
感觉汽车的电路太难,不是结构有多难,而是那线不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估计找得头晕

网友:
唉,现在又改变了一点想法,觉得学好汽车电脑应该学学汽车电工先

网友:
学修汽车也要技术  线路板 跟本本不同吧  蛮复杂的

网友:
楼上的你错了,ECU的维修难度远低于笔记本,但测试模拟难度又高于笔记本,而且最需要的是你有这种进入机会。

网友(2010-01-10):
这要非常熟悉该车的电路才能做到,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