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自动开机

楼主(2009-12-03):
一IBM X40的机子,被雷击,换了南桥、网卡、H8后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上网也正常,关机也正常。但就是关机后只要拔出电源适配器,机器就自动触发开机了。
求助是什么问题。
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H8的问题,这个芯片带程序的,你换的是一样的么? 是不是X40上拆下来的?

网友:
你 把BIOS设一下默认值就会好的。上次有一T23就是这个毛病。加载默认值后就好了。

网友:
谢谢。H8是从同一型号的料板上拆下来的,别的板上的装上去都不能触发。我试一下BIOS,不过在做桥的时候BIOS电池是取下的,但没加载默认值,等下去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不行,真没有人知原因么????

网友:
有可能是rtc电路 或是南桥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南桥吧,这种情况南桥很容易击穿

网友:
南桥换过。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