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300LE-GD2 CF 黄金版 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9-12-03):
七彩虹天行7300LE-GD2 CF 黄金版 显卡点不亮,查为RT9214无输出,1脚有12V电压,电源脚也有12V电压。其余无电压。已用RT9202代换过。仍旧一样。请教高手,怎么修。谢谢,在线等

网友:
核心和显存供电 没有短路吧?

网友:
没有短路,这个资料我有。谢谢版主

网友:
如果短路的话,7脚上应该有电压。因为七脚为保护脚,取样电阻通过电流增大,它的压降也增加

网友:
高手看一下了。帮我一下了

网友:
终于弄明白了, RT9214不能用RT9202代替,今天从基地上买了三个RT9214,显卡终于亮了

网友:
不查PDF就代换,外表长得一样,并不能说明功能一样

网友:
这论坛上,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了。没有RT 9214,所以用RT9202换一下了。

网友:
高手啊!小弟正在努力追赶。希望大师们多多帮助!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