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5822 只有 176 正常否???

楼主(2009-12-03):
今天要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 1N5822 ,只有 176 ,通常二极管都是 400左右,不知这只管有没有损坏,上网查了一下,这只是肖特基二极管,刚好手上有只 SB560 都是肖特基,测了一下,只有 190 ,因为都是拆机件,所以不知是否两只都损坏了。。。。。。。。????

网友:
肖特基用万用表量176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通常二极管都是 400 左右,我就是不知这只管是否击穿,多谢版主的回复。

网友:
是好的。肖特基二极管的正测值为0.1--0.3V,反侧为溢出1.

网友:
肖特管正向压降是少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