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195WE白屏问题

楼主(2009-12-03):
有台联相L195WE有时白屏,但有时后有几天它也不白屏,有时后一开机它就白屏,有时后用几小时后它突然白屏,这个时候重复开关几次电源又可以正常了,但有时也开关电源也不行。只要拔下屏线重新插回又可以了。拆开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元件损坏,不知是怎么回事的了?不知是不是屏的问题呢?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线有问题?
有谁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等白屏的时候量一下屏上的5V供电有没有在检查

网友:
先排除其它问题再去怀疑屏吧  比如说次级滤波电容啊   驱动板啊 屏线啊

网友:
该机的屏芯片爱坏,型号为SN。。。啥的,你确认一下。

网友:
屏芯片是LRU4312X3A-AN。听客人说他好几个朋友的同一型号的机都是出现这个问题,不知是不是这一款机的通病呢?

网友:
按屏的芯片型号来看,应该是三星的屏。建议LZ先换通用板测试确定出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先,然后再来问

网友:
如果是没有规律,那应当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重点查驱动板上给屏供电是不是正常 19的屏供电是5V  查5V相关电路  如果正常就是屏IC了

网友:
更换屏线。

网友:
白屏的时候屏上没有5V供电,但把屏线拔下再插下又有供电了,但有时把屏线拔下再插上也没有供电,也把线的接口焊过了,屏线也用酒精冼过了。当屏上没有供电时,屏线接驱动板这边有5V电压。(这时真的很怀疑是屏线的问题,但为什么把屏线拔下再插上又有供电呢?)也把5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不定时的白屏。只能怀疑屏的问题了。不知大侠你们还有什么高见吗?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屏线批量问题,黑色头内部接触不良。
换根好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几次了,型号不是你这款,是长城的W91 ,Z91 。有时一个月才出来白屏。拆出来有时是好的。
后来发现是同一个问题,白屏时屏供电没有的。
从主芯片经过一个NPN 三极管到一个MOSFET 开关5V 供电的。
这个主芯片没有输出高电平。所以5V 关了,送不到屏上面来
你换下主芯片。我通过这个都解决了。

网友:
我这个主芯片是:TSUM16AWL-LF-1  我一次性买了10个。

网友:
早说呀,今天刚退了一台机.吐血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