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是否有高压?

楼主(2009-12-03):
怎么测是否有高压?  如何知道高压包有没有高压输出啊`

网友:
开机时,能不能听到刷的一声,还有就是看看二次电压正常吗,还有各路电压,就是一次电源后面开关管后面的变压器的电压,都对吗,行场,CPU电压等等,

网友:
听到刷的一声只能说明偏转上电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手背放在屏幕前面,有高压的话汗毛能感觉到

网友:
开机听到沙沙的声音,一般高压就起来了

网友:
220V试电笔靠近高压包处会亮和起弧光.

网友:
万用表一笔接地,一笔刮行C极。
有高压时有火花。
测G1,G2有无电压。

网友:
开机时,能不能听到刷的一声,还有就是看看二次电压正常吗,还有各路电压,就是一次电源后面开关管后面的变压器的电压,都对吗,行场,CPU电压等等,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那刷的一声 就可以了,,,

网友:
六楼说的不错,是最可行的方法。数字表打到DC1000V档,黑笔接地,红笔在行管C极上轻轻划划。可以看到火花,表明已经有高压产生了。如果没有光栅,就要查G1 G2电压

网友:
六楼说的不错,是最可行的方法。数字表打到DC1000V档,黑笔接地,红笔在行管C极上轻轻划划。可以看到火花,表明已经有高压产生了。如果没有光栅,就要查G1 G2电压
引用 网友B:

前面都有人说了,用手背来感应一下有没有高压产生,还有就是靠经验来听声判断。
用表笔刮行管的C极,在显示器里不不可取的,弄不好就会烧行管,最好不要用,而且就算行管处有火花,也不代表高压就有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