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770主机开启时不显,但过几分钟后,按下开关,再 ...
benq a770主机开启时不显,但过几分钟后,按下开关,再开能显

楼主(2009-12-03):
benq a770主机开启时不显,但过几分钟后,按下开关,再开能显,在使用过程会出现黑屏一下,但能恢复,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主要是怕扩大故障,请教维修思维。
重新焊接VGA头后,又正常了。。。。。。。。。。。
黑屏

网友:
你说的资料太少了,开机不显示,电容的漏液可能性比较高,还有就是G2电容 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