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F4 板上电00-45-50

楼主(2009-12-03):
刚接一片富士康754  NF4 板

上电00-45-50
放电--故障一样

--换别的CPU 正常开机  以为是CPU问题

把主板装上机箱,开机正常。。设了下BIOS 。。一重起。故障恢复。。。上电00-45-50

压过CPU 南北桥都一样。。

请高手指点?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你要讲清楚,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NF4的,档50一般都是北桥虚焊,先不插显示试试,显卡不过也档50

网友:
拔掉显卡 如果还跑这样的数多数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桥的问题,经常修,看来LZ修NF4的板子还少呀,加焊或重做桥就能搞定

网友:
桥脱焊了 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加焊桥
故障一样。。。

网友:
刚才开工时上电。有次还跑码了。。后来又不行了。不知是什么问题?会出现这样现象

网友:
压桥...加焊桥吧!

网友:
压桥...加焊桥?
我试过了
加焊了3分多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