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格式化分区

楼主(2009-12-03):
MAXTOR D740-6L (40G)在纯DOS下用PQ.8图形分区工具第一次完成了格式化并分区,但是在装系统的时候死机了,重启后无法安装,之后重新用PQ分区切无法格式化硬盘,用FIDSK也没救,进入PQ的时候无任何错误提示,就是格式化分区完后最后一步点击“完成”时提示#@错误,请高手帮忙

网友:
用DM 分区看看 或者 进PE用PTDD磁盘医生修复看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DM或者SPFDISK软件试试看能不能分区,如果不行就用MDHH检测一下硬盘,修复一下硬盘。

网友:
要是用MHDD扫没事,可用gdisKP试试

网友:
用PQ错误的时候我一般换用diskman  基本没问题

网友:
用mhdd检查一下,若有事,这种盘一般是有一个磁头有问题,可以用pc3000将那个坏的头屏掉,如:没看到什么问题,一般我分区的最后手段就是spfd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