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7彩虹7300GT,256M,128BIT花屏用MATS7测试结果

楼主(2009-12-03):
FBC{63:32}  0     0    0
Extermal bank o failing bit: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A63 A63 A63 A63,从A00到A63中每个数字都是出现4次排列。
read error count :6
write error count :493500
unknown error count : 0
显存排列顺序:
    U3   U4  U5  U6
                                 U7
         GPU                  U8
                                 U12
                                 U15
         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而且显卡上到机子上有时候有一点花,有时候不花,过几秒会黑下,时间久了就不亮了。

网友:
bga不良
加焊或者重置主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99.9%是主芯. 建意重植主芯..

网友:
怎么重置主芯片?

网友:
重做显卡GPU

网友:
连BGA都不会做,就不要修卡了,这样会搞坏很多显卡的,建议先学习

网友:
要用MAST8来测,就不会重复,可以重做一下GPU,虚焊的机会比较.

网友:
建议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