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主板挡25

楼主(2009-12-04):
本人有块技嘉915的主板,开机能显示但自检完内存容量就死机了,,这个时候按复位键也不行。测试卡显25,,,,经测量,,有一组USB的阻值为15欧姆,而且开机几秒南桥就发烫。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还有就是最近碰上好几块富士康的主板都是档FF,,,,,供电正常,,,但14.318晶振的俩脚都没电压,,换过好的时钟芯片还是一样,,,,,

好像时钟芯片是没有代换的哦,,一定要一样型号的哦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开机后南桥烫有可能还没有挂呢?我昨天搞了一片MSI845GL的板,就是开机后很烫后来,桥没有挂,还能用,只不过USB对地正常

网友:
如果测到USB数据线对地的阻值只有15欧了,该线上如果元件都正常,那就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