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完主芯~猪油要洗净吗

楼主(2009-12-04):
大家做BGA的时候,主芯片重植珠之后上面那猪油要洗净吗?洗和不洗净有区别吗~

网友:
一般都洗的。区别不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都没有洗过,不过还是洗一下要好,一是美观,二是让别人看起来比较专业

网友:
当然处理一下会更美观

网友:
不洗也行,最好洗一下

网友:
可以用香蕉水洗呀!

网友:
广告不是说了吗?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当然要洗了。。。。。一是为了外观干净。。。二是有的猪油是略带酸性的,时间久了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
我一般用无水乙醇洗

网友:
植完珠又装上去/这样洗和不洗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洗一下好,这样不积灰尘

网友(2010-01-11):
明哥。还是洗一下好,一,不会积灰尘,二。更美观啊!

网友(2010-02-14):
最好洗一下,这样板子干净,不洗掉会腐蚀板子,松香会掉落到插槽中,引起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