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有一杂牌 迅捷主板 945gc-c3 开机当d0 不报警 主板各处供电均正常 io已更换 一时找不到bios没刷 还测量到 内存的四组时钟有一组时钟没有
顺便问一下 看到论坛的很多帖子提到 拆除com芯片 是何用意
芯片

网友:
从D0的代码就可以确定是不过内存,四个时钟缺一不可,那就跑一下缺的那一个时钟吧,楼主有点有病乱投医了。

网友:
那一组接北桥 难道就判北桥死刑??

网友:
AMIBIOS?
几种情况:
1.NB与U座数据线
2.CMOS电路,放放电
3.BIOS

网友:
张明敏
刷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