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启动不了,有个怪现象。

楼主(2009-12-04):
硕泰克845主板启动不了,有个怪现象。不通电脑启动不了,触发没有任何反映,但是如果插上显示卡能触发启动诊断卡跑“00”,主板启动不了,请问大家我该从那下手(我是个新手)帮忙帮忙,谢谢。
电脑

网友:
CPU四大工作条件:主供电.时钟.复位.PG.用假负载测一下这个几点的电压是否正常.或者可以先刷BIOS.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与别的厂家主板不一样就不一样在它必需插上显卡后才可以去通电开机。如果跑00的话,你就安平时修跑00的代码正常思路去修好了

网友:
硕泰克845主板启动不了,有个怪现象。通电启动不了,触发没有任何反映,但是如果插上显示卡能触发启动诊断卡跑“00”,主板启动不了,请问大家我该从那下手(我是个新手请不要说的太专业)帮忙帮忙,谢谢。

网友:
你就按照跑00的思路去修撒

网友:
顶楼上的,同意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上管虚焊。拆下再焊上就OK了,谢谢大家献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