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MC17寸显示器,点亮几分钟后有回扫线,请问这怎么修?

楼主(2009-12-04):
一台EMC17寸显示器,点亮几分钟后有回扫线,请问这怎么修?

网友:
测量电压报出来  ,别人才有分析 的依据 . .

网友:
1:先把视放IC驱动模块换了,如问题依旧,仔细观察视放电路中的电阻电容是否变质(特别是电容变质后容易产生阻值)用万用表的高阻档测,也可以在高压包的加速极上逆时针调节一点,看情况是否有好转,如有,说明高压包调节扭受到震动或高压包有轻微的短路产生加速极电压过高造成的。还不行就下一步:
2:检查场扫描电路元件。无问题下一步:
3:把彩管的灯丝原供电切除,用其他的漆包线在高压包的磁环上饶5~6圈,注意彩管灯丝供电是6。3V,新绕的线圈电压用万用表测得误差不能太大,还得注意这是脉冲电压,用万用表测时有的会偏低。
经过第3步能修好,那说明原来的问题是彩管灯丝发热膨胀和阴极相碰产生的回扫线。还不行,其他电路没有问题,那你考虑换彩管了。

网友:
我检查了一下电压,给视放板供电,在显示器正常的情况下电压为。G1-16.5V 12V 85V  G32.5V

网友:
可以是亮度失控。。。。

网友:
还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现在只好放弃了。

网友:
出回扫线调亮度还有变化吗?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明显的话就是显像管尾管内碰极了

网友:
查一下G1极电压,以前修过一台,是G1极的滤波电容失容所致,代换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