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花屏 mats检测结果

楼主(2009-12-04):
ADDR     LANE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 ---- -------- -------- -------- -------- --------
--------   -------------- --------------
FBD[31:0]        25219211             0
FBD[63:32]              0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25219211

Front-Side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开3D游戏花屏,不开游戏使用正常
请帮我分析下是那块显存有问题

网友:
上一下显卡图片(能突出显存的)

网友:
应该是在左下角,可以短路显存的4、5脚测试,就能确定是哪一颗坏的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下我手里的mats软件....原来那个检测借过是软件里面自带的  可是为什么没有生成新的检测报告呢? 我用的是郭郭有志发的自动检测..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好像是A组坏了哦。
短路4 # 5#可以封悼A组显存!

网友:
我修fx5200比较在行,你的显卡是A组坏。而且坏了两个显存,显卡后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二个(0~7,16~23)。显卡正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二个显存也坏了(24~31)

网友:
好像是A组坏了哦。
短路4 # 5#可以封悼A组显存!
引用 网友A:

这是a组首位  也是所有位首位,这样 是封不掉的

网友: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你换个软件再测试一下

网友:
你换个软件再测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块显卡已经搞定了  当时确实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2010-02-07):
英文提示背面的显存没有问题啊?难道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安~~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