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无复位问题

楼主(2009-12-04):
主板时钟,电压正常,但复位没有,量板发现内存93,94 脚电压低了,这个怎么修,阻值好像正常 内存 2.5 电压正常

网友:
PCI插槽A14,A15的电压是?

网友:
你先查一下主板的复位排针有没有电压,短接复位排针后的PCI槽的A15有没有的一个由5.0V到0V的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