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光驱问题

楼主(2009-12-04):
华硕Z99H的机器 上光驱在系统引导处死机
下了光驱正常 但换光驱也不行 而且用原光驱还可以装系统 只是装好后还是会死机
已经重做过南桥了 想换个南桥试试 还没找到芯片
想问问高手们 光驱还和那些地方有关系
华硕

网友:
南桥都换过了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求实笔记本维修
南桥还没换 只是重做了次

网友:
可能是南桥IDE部分有故障,你先检查一下IDE外围电路,打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