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 USB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04):
该机接U盘不识别 在设备管理器里只有unknwn Device 但是usb鼠标键盘可以用,系统重装了还是一样   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 U盘在bios里可以识别  进系统后U盘指示灯也不亮了  客户说该机是因为突然掉电后 在开机就不能识别了 ,请教其原因 谢谢

网友:
极有可能是USB供电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