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无耐的X31,新进展,求助中

楼主(2009-12-04):
IBM X31 第一次拿来时,不开机,测到是MAX1631坏,换后OK。
一周后返修,仍然不开机,刚拆机后量有3V,5V,但1631的7脚28脚无信号电压,后来一直测量,什么也没动的情况下自己又有了电压,而且可触发,加焊1631,H4,H8,TB6250后,不能开机且无待机3V5V,重新焊了H4和H8后,正常触发,准备装机测试时又不触发,有待机3V5V。     另外,在不触发时,TB62501  59脚输出3。3V正常,H4时钟25、26脚 1。2V,32脚PWRSW  3。3V。 H8  36脚 5V, 76、77脚3。3V, 8脚 H8 -RESET  3。3V。
现在查到VCC3B 无电压,查TB62501工作条件满足, 23脚无输出驱动电压。1.8V也没有出来,MAX1845工作条件满足,查PMH4 工作条件满足,无输出B-ON。 查到这里请高手们说说下来该如何??(TB62501 和H4已更换)。
现在VCC1。8已经修出来了,是Q59不良引起,但现在仍然不触发。准备换南桥。

网友:
3m 5m滤波部分看下!

网友:
高手们来帮帮啊,查了三天了!!!

网友:
南桥换个试一下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现在没有VCC3B的电压啊,

网友:
昨天换了TB62501,今天换了H4,现在 1。8 V 没出来, 仍然是H4没发出 B-ON信号, 再请问VCC3B是触发前出来的,还是触发后出来的, 真心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电容先吧。

网友:
据我所知,VCC3b  电压都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就是修1。8V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VCC1。8已经修出来了,是Q59不良引起,但现在仍然不触发。准备换南桥。南桥的SLP-S1、S3、S4没有出来。

网友:
那就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没触发之前不要去修B电压,还是注意3M,5M的MOS管,电容吧!

网友:
MPG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