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3V1000的小电容导致全板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

楼主(2009-12-04):
接修一块ECS给海尔代工VIA649主板.上电显示FF.RST灯常亮.测假负载的主供电.时钟.复位都不正常,再测ADP3181也是没有控制电压输出.然后就查供电发现显卡和北桥的供电管的S极只有0.84V不正常,发现和内存供电的MOS管有个小电容鼓包..心想不会是这个问题吧.还是不理它先.查来查出还是找不到原因..想了一想还是先换了这个小电容先吧.结果出人意料的事出现啦!上电假负载四个点:主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了,再测北桥供电管的S极1.8V正常.RST灯灭啦!呵呵...上U...OK!

网友:
电容鼓包了你还不理,明显是故障,应该先换了再说。

网友:
以为鼓包不一定会影响.这个是少见的一个例子.!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电容变质而造成的造路,学习了

网友:
所以基地说的 先电源再时钟后复位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这种便宜不好占呢,多要真功夫的

网友:
有坏件就换,

网友:
楼主说错了吧?南桥上好大一个SIS怎么可能会是VIA的?况且649芯片组应该是SIS而不是VIA的

网友:
给海尔代工的915GV的板VTT1.2V的电容也容易坏,坏了以后故障也和你的一样

网友:
看见电容鼓包第一时间就换

网友:
有很多板都是电容发鼓造成故障的呀。

网友:
恩,看来以后碰到电容也不能忽略。。

网友:
这种情况在MSI 915上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电容鼓包就会影响...目测肯定见的.还不能断定是.起码是按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维修的.不可能鼓包就第一时间换..

网友:
这是由于电容短路拉低了南北桥供电的电压所以会引起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