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不机机

楼主(2009-12-04):
一块杂牌845D的板子---能触发开机(电源工作正常--测试卡不跑码) CPU发热--但风扇不转。。。难解啊。。。。上负载测试各路电压---除了复位和PG信号电压超低以外。。其它电压均正常,这板子搞了3天了,一头雾水------至今没有维修思路,,望各路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
杂牌845 VDDQ 的MOS经常软击穿  你说RST低是有多少`?  RST正常的前提你必须要搞清楚才能有正确的思路去修。

网友:
风扇不转先修风扇。应该是插槽没共电不转,跑下线路回去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复位0.2v             PG信号是 0.1V    我飞了一根12v的线,风扇转了,,也不跑码。。

网友:
故障没有找到,就直接飞线,不是风扇转了主板就能正常点亮的

网友:
LZ的意思是最起码风扇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