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供电时钟复位都好的情况下。如何判断CPU有没有选种BIOS

楼主(2009-12-04):
(无正文)

网友:
CPU工作条件正常以后会发出寻址信号到BIOS PLCC 23脚

网友:
量BIOS,有没有到来CS#信号

网友:
BIOS 23脚是片选信号:CS#信号,当访问BIOS时,顺先向BIOS发一片选信号,这就是测试点。如果23脚上向下跳变信号,说明在访问BIOS。不过这个时间很短,需要示波器查看。

网友:
所有的BIOS都是测23脚吗?

网友:
测13 14脚在正常的主板上是可以测到波形,我是想知道如果BIOS的数据线上无波形。任何判断是CPU没有选种BIOS或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