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启时抖动一会才会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04):
优派ve1920液晶显示器开启时会抖动十几秒钟,把高压板滤波电容换过还是有这个现象 本来是25v 270uf我换成16v470uf ,没换之前也会抖得,谁能说下这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不行,换个25V的

网友:
最好是用比原来耐压高的电容代换
16V的代换25V 的  不大好吧

网友:
换成25V故障依旧

网友:
这可能是屏电路的故障吧

网友:
先找通用的高压和信号板测试一下,究竟是屏还是信号板上问题再说

网友:
屏供电,灯管供电不稳,还有图像处理芯片不良也会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老化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16V 470也可以,查其他附属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