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 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 插信号线不亮

楼主(2009-12-04):
今天碰到一台三星753 显示器 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 插信号线不亮 指示灯闪 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说明显示器基本工作。 插信号线不亮 指示灯闪,是不是你设置的刷新率太高了,设60、75HZ试试。?

网友:
检查MCU行场脉冲的输入和输出,我修过两种情况,一种是MCU坏了(三星机),第二种是视频线有断路(行场脉冲有一路没输入),这种情况你搜一下过去的提问就能解决。

网友:
重刷数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