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V点亮,暗

楼主(2009-12-04):
从来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V星845GV 点亮后有字,无背光.,开始以为是北桥的问题,从新焊接一次问题还在.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
无背光

网友:
有字无背光,有没有看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看样子集成板北桥坏的多。

网友:
我很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板载vga接口有问题哦,你测一下rgb三针阻值

网友:
加个VGA插槽就能用了

网友:
加一个能用吗?

网友:
绝对不能用

网友:
肯定是北桥的问题,,已经能显示了不可能是VGA接口的问题 LZ还是加焊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有字没背光?只有LCD才有这种问题,来张照片看看

网友:
对地打阻值,看看RGB三色的阻值一样吗?看看是不是有小电阻电容什么的坏了

网友:
如果3基色正常的话``在北桥旁边有个控制显卡亮度电阻坏掉了《好象是几十欧的》

网友:
看看R,G,B三基色对地阻值正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70左右.

网友: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北桥旁边的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好几天没有来了.没有看到各位朋友的帖子,实在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