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K69进入开机画面总是重启

楼主(2009-12-04):
各位大哥:小弟这有一块七彩虹C.AK69    AM2的板子,进入开机画面总是重启,电压都正常,请指教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RST电压,应该是复位有问题吧。

网友:
换过内存吗?检测卡复位灯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BIOS和
       (或)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风扇 放好了吗 在放点硅胶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一样, 我的是七彩虹主板NF52的。也是楼主一样的问题。 但是我的主板只要能成功启动一次,再重启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股的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肯定是主板IO,RST

网友:
刷刷bios试试啊  什么都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得进!f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