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本本915PM的北桥,起初问题花屏,做显卡后可以跑到85

楼主(2009-12-04):
接修一台新蓝本本。
915PM的北桥。GO6200的显卡。
起初问题花屏。做显卡后。电流到1.5A不动了。代码跑2A不走。显卡供电1.06V。屏幕无显
怀疑显卡挂了。换个新的上去。跟上面所述一样。不过代码可以跑到85.就不走了。屏幕还是无图像。但是灯管已经亮了。不过亮度不是很高。可以明显看见
哪位高手给小弟个思路。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有没有掉件,做显卡时动到南北桥没

网友:
没有动南桥

网友:
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外接呢 我刚拿到一个明基的貌似 现象跟你一样的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我还有个T30的  吧我卡住了

网友:
最好是 外接试试看 先别着急 换第二个呢

网友:
外接。显示无法显示信号

网友:
如果别的地方没问题,可以接着做显卡吧,

网友:
跑2A意味着跑到显卡了,但并不意味着到显卡了,跑2A条件很多,例如外设,南桥也都会影响到跑2A,你可以先量测北桥到显卡之间的数据线的耦合电容,对角量测二极值,看有没击穿,在量测下VGA VCORE电压,看有电压正常不,其他考虑顺序为北桥,南桥,外设,CLK,

网友:
还是建议再仔细检查北桥旁边有没有少件吧,灯管亮了说明有信号输出了。  你压北桥试下呢

网友:
继续做显卡吧!

网友:
继续显卡!看看有没掉点!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