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只有4V左右会怎样?

楼主(2009-12-04):
前几日修一机子,不显示,报一长两短,把显卡拔下,清扫干净灰尘,再插上开机,还是报一长两短。把显卡拿到其他机子正常,主板问题?!拿下Cpu、内存,换一主板,倒,竟然不开机,没搞错,自测下电源正常,拿表量了一下电源,+5vsb只有4.1,拆下电源,把和+5vsb连接的一个1000uF,16v的电容更换掉,这次再量就是5.1V了,装回原先的主板、显卡,一长音,开机,正常。没想到,+5vsb过低,竟然会报一长两短,为什么,哪位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
刚修了一个 5vsb 是 2.2v的 不开机,换了个10v 1000uf的电容 ,完全靠经验 ,因为电容一点都没有鼓包 ,完全是失效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报警声。+5VSB不正常,显卡不能初始化,不就是显卡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