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电池能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系统安装后有时能进有时进不到滚动条

楼主(2009-12-04):
X32电池能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系统安装后有时能进到滚动条有时进不到滚动条,精曲分享!

首先排除外接电源不开机:接适配器的时候,1845控制输出的两个电感1.2V1.08V正常,所以可以开机,外接适配器的时候这两个电感没有电压,更换这两个电感所连接的两个大电容,外接电源开机,正常,心情兴奋不已,以为大功告成!!

接下来装系统后进入滚到条,一条条过去了,到安装画面,过去了大部份,突然黑屏,灯管亮着的!!重启再试,涛声依旧。。。。无语,再系统这次更严重了,到了到了系统选择菜单直接跳黑屏,而没到滚到条,汗。。。。。这种现象像内存问题,换每一根,依然。。。第二根依然。。。第三根依然。。。第四根依然。。。基本确定不是内存问题。。。难道南桥,太大单了吧。。。没思路了,打电话问问同行,,,有一个老师傅打点了一下,把网卡拆下来试试~````只好抱着试试看了,必竟这台X32研究了三天了!!拆下,开机。。。先到选择画面=>滚动条=>安装画面=>再一个安装画面=>桌面=>笑容出现......太兴奋了~~把喜悦与大家分享!!

网友:
把网卡拆了,系统装好后的问题呢?怎么上网?难道用外接吗?呵呵

网友:
网卡简间,实在不行,把USB网卡给拆开放到机器内部,供电及数据6根线从相应的地方飞不就行了

网友:
网卡引起掉电,可惜思路是怎样来的,像经验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