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加墨水后显示无墨水并且进不了纸:

楼主(2009-12-04):
爱普生加墨水后显示无墨水并且进不了纸,我是点了它的软件更换墨盒,让它转到中间我才取下加的黑水,怎么办?

网友:
显示黑色墨尽

网友:
爱普生的打印机得清零,LZ下载个清零软件,就OK了

网友:
EPSON的墨盒带芯片的,去买个芯片清零的工具就可以了,打印机清零是指废墨清零,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epson 的墨盒都带芯片的不能加墨水;加了也认别不到

网友:
EPSON现在基本上都带芯片了,清零工具也没有出什么新品。可以按个连供系统,加墨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