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965+ich8 声卡时有时无 求救中。。。。。

楼主(2009-12-04):
965芯片组
alc883的声卡    问题就是 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声卡设备  但是重启有可以  有时候又不行
系统是安装版的xp   驱动是原版的
查了883的工作条件  电压 时钟   rest  都正常    换了883芯片   芯片外围的电阻 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不行再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感觉这个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需要装HD总线呀,要是没装总线,系统下就是认不到驱动的。。。还有modem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南桥空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如果不行就重做或更换了。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网卡,一时认一时不认。

网友:
我重新做了全新的南桥  换了bios    换了时钟芯片    还是不好
最后发现  alc883 的第6脚那个时钟  时有时无          接时钟脚的那个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行    各位大哥   小弟 求救啊 我有20片都是这样的。。。。。。。。。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