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流量软件(ROS 2.927)

楼主(2009-12-04):
ROS2.927系列教程-安装与设置
大家好,最近有点时间精心一步一步为大家做一边,给初学ROS2.927网吧的朋友做套教程,网上有好多教程我也看了些好多大家看了还有些不明白或者是跟着教程做还是连接不到网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安装篇
-------------------------------------------------------------------------------
安装环境:虚拟机 VMWARE 6.0
安装光盘:ROS2927六级破解版
虚拟机的设置我就不废话了,看操作就行了,学ROS的应该对这个是不在话下了。
为了节省教程时间,我把教程中出现在的英文提示都提前打出来了,翻译给大家。
教程中我就直接操作不废话了,大家下去自己看。我这里全选了组件。大家可以自定义。

以下是我翻译过来的中文对比
========================================================================================
移去所有功能选项按“p”或“n”键,选择一个功能选项用“空格”键,选择所有功能则按“a”键,最小安装按“m”,按“i”键则是本地安装,“r”是安装远程的路由器,“q”是取消安装并重起。
由于是教程我就全选了
选择好功能组件后,即可按“i”键进行安装止。
Do you want to keep old configuration?
是否保留旧的配置信息?
提示是否保持以前的配置,这是升级安装,如果想保留以前路由器的设置参数,选择“y”,如果不想保留则选择“n”,选择“n”继续后出现下面信息
Warning: all data on the disk will be erased!
continue?
警告:所有数据将从磁盘上清除!继续?
提示“硬盘上的所有数据都会被删除,是否继续”选择“y”继续,如果按“n”键安装会停止,并会重起。
出现 press enter to reboot
按回车重起!下边直接选‘N’
LOGIN: 用户名
password: 空
-------------------------------------------------------------------------------
文本模式设置
-------------------------------------------------------------------------------
用户名:admin 密码:null (默认为空)
Do you want to see the software license?
是否查看软件注册信息?
破解版不看注册信息。
下来设置IP,设置IP前先检查下网卡识别到了没。
interface print 这个也可以简写 interface=int print=pri
为了便于操作,我把默认网卡名改一下。
ether1=lan(内网网关用到的网卡)
ether2=wan(外网IP用到的网卡)
看操作刚操作错误不好游戏注意看下边操作
set重命名 格式是:set 0 name=lan(内网)
                  set 1 name=wan(外网)
下边就是配置IP地址啦 关键也就是难度在这里会的朋友那就不用讲啦哈!看操作啦!

设置IP:ip add add interface=lan address=192.168.0.246/24 这个是我的内网网关 你可以自定义!
设置成功
上面的指令大家可以参考我给出的解释理解一下

内网:192.168.1.246    (我的内网网关IP)
I P:59.33.252.146 (ISP商提供的外网IP)
掩码:255.255.255.252 (ISP商提供的子网掩码)
网关:59.33.252.145 (ISP商提供的外网网关)
好了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把这台机子搁在一边去别的机子用WINBOX设置了。
-------------------------------------------------------------------------------
winbox登陆设置
-------------------------------------------------------------------------------
"winbox.exe" ros专用客户端软件.
我们可以到网上下载,也可以借助刚才那台服务器。在服务器上下载
我们下来进行设置
IP-address-add 设置外网IP
address:124.115.169.194/30(外网IP)
interface:wan
ip-route-add 设置外网网关
gateway:59.33.252.145(外网网关)
ip-firewall-nat-add 做共享,IP伪装
general标签
Chain:srcnat
Src.address:192.168.1.0/24(你所在的网段)
action标签
action:masquerade
这一步比较多,大家注意看了。
好了到这里一台简单的ROS路由就做好了,我们后期还要做一些调优,这样的简单ROS并不是不能共享上网,只是在安全系数上很低,下次给大家做相关教程
好了教程就到这里大家拜拜!
-------------------------------------------------------------------------------
其他教程
ROS系列教程-双网路由策略
双线自动切换,主TEL辅CNC 主CNC辅TEL,防火墙设置等……
ROS系列教程-基本路由策略
ARP绑定 限速 端口映射 封锁P2P、关键字、软件、域名、端口。设置VPN ADSL等常用脚本
-------------------------------------------------------------------------------
命令解释:
-------------------------------------------------------------------------------
..:上级目录
/:返回到根目录
ip:ip选项
print:打印数据配置信息
interface:接口
add:新增配置项
address:地址
set:修改配置参数
enable/disable:相关项目的允许/禁止
export/import:导出/导出配置脚本
password:修改密码
-------------------------------------------------------------------------------
ROS常用命令:
===============================================================================
①返回上一层目录 ..
②补全命令        TAB
③重启/关机       /sy reboot       /sy showdown
④备份路由        /sy BACKUP 回车 save name=文件名
⑤恢复路由        /sy BACKUP 回车 load name=文件名
⑥恢复原始状态    /sy reset

我在给大家把下边的IP绑定和防火墙简单的设置下注意看!
⑦ROS绑定ARP脚本
在System-script 里面加一个新的脚本然后运行,以下是脚本内容:
:foreach i in=[/ip arp find dynamic=yes ] do=[/ip arp add copy-from=$i]

⑧ROS限速脚本
在System-script 里面加一个新的脚本然后运行,以下是脚本内容:
:for aaa from 2 to 254 do={/queue simple add name=(192.168.0. . $aaa) target-addresses=(192.168.0. . $aaa) dst-address=0.0.0.0/0 interface=all \
    parent=none direction=both priority=8 queue=default-small/default-small \
    limit-at=128000/256000 max-limit=256000/768000 burst-limit=1000000/2000000 \
    burst-threshold=512000/1000000 burst-time=30s/30s total-queue=default-small disabled=no}
=================================================================================
limit-at=128000/256000 max-limit=256000/768000 burst-limit=1000000/2000000 \ 这里是上传速度和下载速度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哈 教程就到这里啦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csdn.net/down/1661144/lr1986

网友:
ROS很强悍 但是配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