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代工的清华同方 TFT22W90PS

楼主(2009-12-04):
接客户机器为市电过高烧了保险与450V电容,更换可以开机 当高压部分保护 屏幕闪下就黑了 外接高压条可以亮 测试4根灯管OK没有问题
高压部分的管理IC OZT1060GN 或者TO9187 求怎么去保护
更换

网友:
查高压电路和电源电路

网友:
我通常遇到高压板问题,通常也都是直接换通用板的,如果找不到故障原因,靠去保护来应急,就不如加高压板了。

网友:
记得好象是7脚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