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 超级怪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09-12-04):
INTEL D845EPI, 现在的问题,是拆下来,一块主板 ,内存,CPU, 硬盘,电源, 放在外面运行一切正常,放进主机箱里就会出现自动断电的情况, 再次开机会出现滴嘟滴嘟的警笛声,  但是能开机,  然后又黑掉。

开始怀疑过电源,但后面一切都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连机箱都换过

裸机运行 ,用超过3小时,没有出现自动断电得现象。一切正常。

放机箱里运行,,第一次能用20分钟到1小时,
断电之后,再次打开,最多到硬盘检测的画面, 就断电。

所有东西,在外面都是正常的,放入机箱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

  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网友:
那就不放到机箱里用,呵呵,这主意不错吧?

网友:
我知道应该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希望有人能给我点提示。

网友:
一个一个的上螺丝来试机,上到那个出问题就检查下那部分,应该是有虚焊吧。最好CPU,内存之类的也换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是主板的线路有断裂或元件虚焊,当主板装上机箱时拧紧了螺丝线路就开路,拿出来后又接触好了。你不拧那么紧螺丝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不拧螺丝,,好象是能用的。
我就拧一个螺丝,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随便哪一个都这样子 ,

我后来就换成塑料口子的,不用螺丝的,还一样的问题。

网友:
塑料口子的下边再垫上纸绝缘看怎样?

网友:
估计是主板拧螺丝的位置和机箱接线柱发生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有点变形,从而影响到主板变形

网友:
秒杀,,北桥空焊

网友:
有虚焊存在?????

网友(2010-01-18):
没错,是北桥虚焊,加焊北桥

网友:
“滴嘟滴嘟的警笛声”应该是温控等报警,会不会是放入几相上螺丝引起CPU风扇与CPU没完全接触导致CPU高温保护

网友:
是不是有多余的主板上面的金属柱子抵住了.以前也遇到过,装进机箱就不开机的

网友:
感觉像是哪里脱焊了
期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上螺丝后板子就变形了,桥有虚焊。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裸露铜箔

网友:
不慌动桥,先把主板下面垫一成纸在看。

网友:
我也怀疑是箱子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垫了纸就好了,你那不知道是不是前面高手说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