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打印机后主机无法正常关机

楼主(2009-12-04):
主机配置如下:

打印机为HP1020
打印机未连接时可以正常关机,连接后关机自动重启。
有一台主机跟其配置相同,连接该打印机有同样问题,其它主机连接正常。所有主机均用加密狗。

设置正常
跟主板的蕊片有关吗?或者是其它原因……

网友:
你不联想打印开机后,联上打印机 并安装驱动同时打印一下,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关机应当是没有问题,除非你的打印机接口不好使,不能打印等,

网友:
打印是正常的,只要接上打印机就无法正常关机。不连接则一切正常。

网友:
先装好驱动和软件,再接打印机试试

网友:
你把两台机子都接地试试看 或者把两台机子者不接地  还有试试拨掉摄像头和其它USB设备试试

网友:
恩,回头试试看,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