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9V笔记本电脑维修

楼主(2009-12-04):
求助:19V笔记本电脑适配器电源只输出4.68V
AC ADAPTER交流适配器   型号: LSE208A1960
输出电压:  19V  3.16A
故障现象:  开始接通电源烧保险. 有几处电路板铜线烧断.
检修:  经检查D3.D4.D6.D8 击穿短路.在电脑主板折下换上. Q6 t06  19  用2N3906代换. Q5 .  Q8  t04    21   用t04   19  代换 .还烧了几个电阻
      R44贴片电阻字标号是10:0  换上103字标号贴片电阻10K  . 还有2个电阻因烧看不清字标了 现在自编为R0 用的是472贴片电阻为4.7K. 自编号为R01
用的是2002  (20K)贴片电阻接入Q5发射极. Q1 源极.请问高手们修过这样的电源 这一个电阻分别应为多少阻值? 谢谢!!!  IC2 也坏了 换新.换上所有元件后.  在保险处串接了一个60W的灯泡 接通电源.灯泡亮一下熄灭.测IC2  203D6芯片各脚电压分别为:  1脚: 空    2脚:   3.94V    3脚:  225.4mV 不稳定    4脚:  地   5脚:  1.18V     6脚:  6.84V    7脚:  空   8脚:  312V   这时电源适配器只输出电压为4.68V  正常应为 19 V .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导!  谢谢!!!
  下面发几个图片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这样考验我们的眼神,这PP拍的有水准,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光偶有问题。电阻值最好找个相似的电路参考一下就可以了,楼主加油哦!

网友:
看不清  让别人近来看看吧

网友:
明天再柏  光偶查了 没问题

网友:
没有电路图  有图的请发1份  图啊    先谢谢谢了

网友:
你换一下靠近IC2最近的那个电解电容,或者全部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看。

网友:
这样的电源楼主不如买个新的也用不了多少钱,修不值的

网友:
知道要不了多少钱  修理是一种乐趣

网友:
电解电容查了  稳压电源也查了都没问题.  现在就是2个贴片电阻阻值不知多少数值. 也就是我上面发的第七个图
203D6电源前级部分图 上面自编号标明的 R0和R01  2个贴片电阻   R0 阻增在 从472 (4.7K) 增大到183 (180K )  电压输出4.68V 上升到了 5.85V   再调整R01  先用的2002 (20K) 贴片电阻 下调到1302 (13K)
电压上升比较大  电压输出就上升了到9.53V  证明是2个电阻的阻值问题  特别是R01的贴片电阻的值调整.
请问哪个老大修了这种电源这一个贴片电阻各是多少值的电阻? 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导了啊  我现在调整2个电阻值到了13.45V  怎么也升不高了 达不到输出19V .请问各位老大是不稳压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
R0换成100贴片电阻 10欧     R01换成184  180K    R01 换成M欧 输出电压也变化不大了

网友:
再一个203D6电源前级部分图

网友:
求助:  10:0 贴片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电阻烧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话啊   现在调到输出电压16.15V了

网友:
调到19.14V 接上负载只有5.06V了

网友:
重新发清晰点的图  上面的图没拍好

网友:
还一个图....................